系统里,鼠标点击下,显示器黑屏闪一下,

楼主(2013-02-20):
进入系统,过几分钟后,鼠标每点击下,显示器黑屏就闪一下,很明显,是哪有问题呀,谢谢
黑屏

网友:
显卡驱动?

网友:
先换台好的显示器试试,如果不闪就是显示器问题,闪是显卡问题,先判断问题出在哪个部件上

网友:
更新下显卡驱动!

网友:
换了好几台电脑,还是这样,先不怎么明显,过几分钟后,点下,黑闪一下,再后来,黑的更厉害,很黑一个,是显示器问题,是显示器主板,还是是源板,还是高压部分,还是屏

网友:
屏或者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