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电路

楼主(2013-02-20):
声卡电路
一. 声卡的工作原理
麦克风和喇叭所用的都是模拟信号,而电脑所能处理的都是数字信号。声卡的作用就是实现两者的转换。从结构上分,声卡可以分为模数转换电路和数模转换电路两部分,模数转换电路负责将麦克风等声音输入设备采集到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电脑所能处理的数字信号,而数模转换电路负责将电脑使用的数字声音信号转换为喇叭等设备能使用的模拟信号。
ALC268声卡常见信号定义
引脚号
引脚名称
引脚功能
备注
DVDD
供电

ACZ_SDATAOUT
串行数据输出
由南桥发出数据到Codec(解码器,即可以理解为声卡)
ACZ_BITCLK
时钟输入
这是一个由声卡解码器产生一个12.288MHZ串行数据时钟表给南桥
ACZ_SDATAIN
串行数据输入
由Codec发出数据到南桥
ACZ_SYNC
同步信号
这个信号是由南桥发出一个固定的24MHZ的频率给声卡芯片
ACZ_RST#
复位信号
这个讯号用于南桥驱动,对声卡芯片进行初始化
Sense A
切换信号
用来切换内外置喇叭和内外置MIC切换(2V)

SA_A#
内外置喇叭切换
切换时R254电阻上所通过的电流为0.07mA

SA_B#
内外置MIC切换
切换时R259电阻上所通过的电流为0.13mA
MIC1_L
MIC左声道输入
2.5V
MIC1_R
MIC右声道输入
2.5V
AVDD1
供电
4.75VAVDD
VREF
参考电压
2.5V(此电压不良,耳机喇叭单声道,有时无声音)
NC
空脚
在SW8主板中接一个拉电阻,上拉电压为4.75V
LINE_OUT_L
左声道线路输出端
2.5V
LINE_OUT_R
右声道线路输出端
2.5V
AVDD2
供电
4.75VAVDD
HP_OUT_L
左声道耳机输出端
2.5V
JDREF
参考电压
2.0V
HP_OUT_R
右声道耳机输出端
2.5V
DMIC_CLK
麦克风时钟
2.048MHZ
GPIO0_DMIC_12
屏上麦克风输入信号
信号输入时有1.024MHZ波形跳动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研究声卡电路,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