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无法充电

楼主(2013-02-20):
  B450可以认到电池但就是充不了电 。。是不是这个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649887776\QQ\WinTemp\RichOle\O]NA9GSY0H(F(Y`3L)RXX6I.jpgbq24745这个芯片有问题。。这个芯片应该怎么查信号。。。麻烦 师傅讲答下

网友:
供电正常不?

网友:
有19V供电

网友:
像这个我应该哪些信号

网友:
现查供电VIN有的加查EN  图不是很清楚我没看清有几个就查几个  都有的话换芯片

网友:
先换一下芯片吧

网友:
先测芯片的工作条件。再测BAT_SCL、BAT_SDA.这二个线从接口到EC到24745。他是读取电池的电量、节数是否要冲电等信息的,也很重的。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吧 电脑里面显示电池正在充电吗

网友:
显示正在充电但就是充不进

网友:
充满电的电池他可以开机哦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