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我看看我的万用表还能修吗

楼主(2013-02-20):
前两天修东西时朋友在边上和我聊天,我测完直流输出16V后表就停在20V直流档上,朋友拿在手里玩,把两表笔短接了。后来就发现测不了电阻了,调到电阻档显示-1 两表笔短接显示1,直流电压档测电压倒是没事,二极管档也没反应了。请问还有修的价值吗,会是什么损坏。

网友:
这样一能坏。

网友:
正在纠结换一个什么样的表,太好的也没什么用,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但没有还不行。想弄一块百元以下的,网上的还信不过。明天去电子店看看吧。

网友:
新表终于邮到了,第一时间用新表把自己的表修好了,经过测量发现贴片电阻R5断路,上面的阻值标识已经看不清了,轻轻擦擦表面经果表面烧的起层了,一擦彻底全掉,网上找到电路图发现R5阻值为1.5K,在元件板上找到一1.5的色环电阻替换上,故障消除表笔短接终于显示0了,试了下其它档位,一切正常。

网友:
我自己有块便宜表修了 3次了,都是电阻烧,电压测不出来

网友:
我把830B的电路图发上来你看是不是你的表的型号,是的话对照的找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