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MHDD能修坏道吗?

楼主(2013-02-20):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平时只会用MHDD扫描硬盘,请问这个软件能修坏道吗
硬盘

网友:
诶 就算能修也是超低级的逻辑坏道屏蔽 反正我没觉着它修复了坏道 修复前和修复后扫描结果无差异

网友:
只能修正逻辑坏道。 如果是真的坏道,mhdd 无法修的,只能屏蔽。btw, 一般上屏蔽后能使用的时间也不长。

网友:
没啥用的,只能屏蔽下,没大作用

网友:
屏蔽还能用一阵子

网友:
这个我用过,比较好用,可以很灵活地把坏道屏蔽掉。

网友:
这个只能扫描吧,就没有碰到过好的修复软件

网友:
逻辑坏道可以的,物理坏道就不行了,磁头的坏道也不行

网友:
可以修也可以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