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800GT 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3-02-20):
昂达9800GT 1G显卡,主核心无电压,由一只16脚(4X4)的芯片控制,上面为:AJ-BB,由于不清楚具体型号,找不到图纸,不知道如何代换和排查。望有知道的同行告诉一下!

网友:
和我上回修的一样 我扔掉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网友:
有本RT系列的小手册,里面可以查这类芯片的具体型号!

感谢!!

网友:
我觉得很多贴片芯片乱来的,根本就不知道型号,有时这样成了维修难题。

网友:
这种问题要慢慢查的,不是一下能搞出来的

网友:
这个是工厂的代码呀

网友:
我有一片也是这样,开始只换MOS,OK用了几分钟又烧了,再换之后就好不了,最后居然GPU短了,就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兄弟,第一次见到这样PDF,学习了

这PDF网上有,输入RT代码表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PDF网上有,输入RT代码表就能找到

我级别不够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PDF网上有,输入RT代码表就能找到

谢谢网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