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级ST500320NS ES2 0M

楼主(2013-02-20):
企业级ST500320NS ES2  bios里认 0M  用超级终端 修时  指令m0,2,2,,,,,22  (或m0,2,2,0,0,0,0,22)
出现的结果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000
Elapsed Time 0 mins 00 secs

断电后 lba还是0 容量也是0M

怎么办呢?

网友:
用UDMA修吧  终端不接受指令

网友:
接终端的时候速率要用38400的吧,要不指令不能执行的,企业盘和一般盘的有点不同。指令不一定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