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诊断卡无法启动

楼主(2013-02-20):
tb刚买了块诊断卡 带屏幕的那种,查到主板pci插槽上无法启动,拔下来就可正常开机,好奇怪。

另请教各位高手,工控机主板支持什么样的诊断卡

网友:
还有这种事啊,插口不行吧

网友:
有的主板跟这个诊断卡不兼容
换一个其他的诊断卡

网友:
很多工控机 服务器 不兼容

网友:
你在别的电脑试过没有啊,如果在别的电脑试正常那就可能是主板方面的问题了(不兼容情况还没有碰过,试过的也是无代码跑的情况)|你插上无法启动的话,你测试一下PCI的几个主要供电是否正常3.3V出现问题故障比较多

网友:
别用这些奇怪的卡

网友:
没遇到过!!!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