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楼主(2013-02-20):
32.768晶振一个脚有波 一个脚没波 是不是晶振坏了   板子可以触发  但不工作 是电源管理芯片没工作 CPU没供电电压
CPU也没时钟信号 复位  VID电压
还有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是什么  需不需要时钟   复位信号
望高手指点

网友:
看是晶振(或外围)坏了,还是桥空焊

网友:
先刷BIOS,再看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