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闪屏

楼主(2013-02-20):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刚装完系统后,想看看能不能上网,结果打开网页后,浏览器窗口会乱闪,现像就好像是从小窗口切换到大窗口,然后又从大窗口切换到小窗口,但是他会不停的切换,速度很快,从末见过这种现象,不知哪位大侠看过这种现像,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换个系统看一下

网友:
你可能是显卡驱动出问题了哟  到官网下正确的驱动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去官网下载。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A:
把键盘拆掉试试看,或者外接显示器看下是否也是这样式

网友:
应该是键盘短路了吧

网友:
有图片吗?

网友B:
闪屏比较多,具体看图,排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屏比较多,具体看图,排查一下,。

客户急,拿回去了,没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拆掉试试看,或者外接显示器看下是否也是这样式

进PE里面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键盘故障可能性很大;可能是有键不能正常弹起。

网友:
PE 键盘 系统 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