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秒杀不触发

楼主(2013-02-20):
联想B460,不触发无待机,拆机,量AD+无电压。U50坏,换之,触发电流跑0.2,量CPU供电无,

U37坏,换之。再量U37的G跟S极相通,不正常,拆掉CPU供电芯片正常,

换之,正常触发亮机,此机修复,第一次修机有这么顺利,很多我都没测量。呵呵。直接秒杀。
这里的U37是那种带铁壳的MOS管,但也是通病,很容坏,我一次性买了30个,这个鬼东西要拆了才好量,你不拆根本就量不到里面。

网友:
还有跟我一样的人在修机吗

网友:
今天不知怎么搞的很顺利,心里想哪里坏了,就是坏了,一台ACER,开机不显,直接刷BIOS,亮机修复。两片主板,开机不显,直接换电容,搞定。呵呵。给客人装一台电脑,我还没报价,那客人就说3000块,我笑疯了。哈哈天天有这样的顾客我就发财了

网友:
楼主现在已经发财了吧,没事偷着乐吧。

网友:
听楼主的说法,感觉生意很好啊

网友:
这机器好像容易出现大电流。。。

网友(点评):
是的,我这机U50烧断路了所以没有电流过去了

网友:
u37有没有误判。

网友:
厉害的不得了啊

网友:
乌龟壳的管很坑人,发现很多新机器都用这种管了,很难焊接,坏了直接我都直接用普通场管改

网友:
每天都秒杀就好了

网友:
刚修了一个和楼主故障一样,不过我的两个VCORE上管都 挂 了,还烧了一个换上的VCORE芯片

网友:
楼主不会真装个系统收人家3000吧。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在这里干嘛灌水吗?你说的我怎么看不懂!

网友:
楼上灌水,鉴定完毕

网友:
呵呵,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你七七八八的还没忙完的 时候,客户跟你说要装台电脑,你还没有给客户做报价,客户直接跟你说3000,是这个意思不,所以你偷着乐了!!!哈哈哈

网友A:
那里有卖啊,可以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有卖啊,可以改不

有的卖啊,改也可以啊改更好焊接,只是怕功率不够发烫,所以我什么都喜欢原型号求稳定

网友:
楼主的功底很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