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平时用什么软件修坏道

楼主(2013-02-20):
硬盘老化,出现读写速度慢,不知大家一般用什么软件修坏道、
MHDD还是THDD ,比如收到一个硬盘,扫描有坏道,我只知道如果坏道在尾部可以用HPA砍掉,但若坏道在头部,而且是引导部份该如何去处理?若然有零星坏道,用THDD添加到G表效果怎么样?我就只想知道用什么软件最理想,PC3000就不要提了。知道的哥说下,谢谢。

网友:
我们一般用MHDD直接把有坏道的地方屏蔽。

网友:
hddreg   这个不错,修复的几率很高

网友:
MHDD的用途是检测,少量坏道可以加进g表里,如果坏道较多的话,还是PC3000靠谱!!!

硬盘的故障一般分为板、固件、坏道、你要把这几个原因给分析清楚了。。你才知道如何去操作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