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限速为什么会那么慢???

楼主(2013-02-21):
按照这样的设置,不是应该有100K/s 的 吗?
为什么我电脑只有20K左右呢???

网友(点评):
你设置的下行最大 1200bps , 除个10,就是 12KB.

网友:
你的上行设置错了。上行应该设置为110-120,因为adsl最大上传为50KB、s,上行用光了下行还剩下多大都会很慢的。你的下行设置没有错。。。

网友:
同意二楼,把上行修改后再测试;另外有些时候要多测几次才知道准确结果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明显是下行弄错了呀,你们两位认真看了他的图片没?!

网友A:
KB =千字节
Kb= 千比特
1字节=8比特

带宽=上行+下行,你就是只挂个BT,也要给它留够上行的带宽.. 一般应用 下行/上行 1/4-1/8,自己多试验下.

除了上面几位提到的问题外,这个单位要注意下. 电信部门当然是给最小的单位来计算带宽的.
就算 4M bits,实际下载也不会超过400KB的.还有封包等等开销....

请注意大B和小b....

网友B:
我通常都是设置上行比下行小一半。

网友(点评):
上行太大了吧,我们上网多是下行大的多呀.

网友:
设错了,路由器里面的单位是Kbps,我们平常的网速用的单位是KBps,两个单位相差8倍,你如果想让网速限制在下载100KB/S的话,下行就应该设置成800Kbps

网友:
那我的电信4M的算好的了,下载最快时能达到450KB /S,我朋友的小区电信4M的下载最快才190KB。交了4M的钱,实际只有2M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通常都是设置上行比下行小一半。

自己的IP都是手动设置在限制以外。我感觉上行就上传东西用,设置大点就空着呗,我

网友(点评):
前面说过电信给的带宽=上行+下行,你如果不上经常上传的话...本来带宽(下行)就不够,你还白白空着,让电信便宜了......

网友:
(1)关于bit(比特)/second(秒)与Byte(字节)/s(秒)的换算说明:线路单位是bps,表示bit(比特)/second(秒),注意是小写字母b;用户在网上下载时显示的速率单位往往是Byte(字节)/s(秒),注意是大写字母B。字节和比特之间的关系为1Byte=8Bit;再加上IP包头、HTTP包头等因网络传输协议增加的传输量,显示1KByte/s下载速率时,线路实际传输速率约10Kbps。例如:下载显示是50KByte/s时,实际已经达到了500Kbps的速度。切记注意单位!!!
(2)用户申请的宽带业务速率指技术上所能达到的最大理论速率值,用户上网时还受到用户电脑软硬件的配置、所浏览网站的位置、对端网站带宽等情况的影响,故用户上网时的速率通常低于理论速率值。
(3)理论上:2M(即2Mbps)宽带理论速率是:256KB/s(即2048Kb/s),实际速率大约为103--200KB/s;(其原因是受用户计算机性能、网络设备质量、资源使用情况、网络高峰期、网站服务能力、线路衰耗,信号衰减等多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4M(即4Mbps)的宽带理论速率是:512KB/s,实际速率大约为200---440KB/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IP都是手动设置在限制以外。我感觉上行就上传东西用,设置大点就空着呗,我

忘了说了我都是在北方所以从来没用过电信。上行设置后用的不多,我以为下行不足时上行会补及过去,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哪款路由,也没法确认你的带宽是独立带宽还是共享带宽,如果是共享带宽,你的设置值下行最大150KB就是所有终端带宽消耗的总和,你分到20KB左右再正常不过,因为别的终端也在用。共享带宽的话,你最好分多个项目设置,不要251个IP公用一个设置;如果是独立带宽的话,你的设置可能违反规则了,你的总下行带宽最大值有150KB*251=37650KB=294.15MB那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 =千字节
Kb= 千比特
1字节=8比特

这个换算很正确,但是带宽的解释不对。拿电信带宽来说,通常指的是下行带宽,电信一般不说上行带宽。以本地(湖北襄阳)ADSL用户为例,4M的宽带下行设置就是最大400KB,偶尔会超一点,这和交换机的限速有关,上行一般是最大64KB。超过4M的ADSL比如说8M的下行设置就是最大800KB,上行最大128KB。
企业宽带就不同了,比如说20M的企业光纤网络,上行是最大2000KB,下行也是最大2000KB。并且基本上能一天24小时保持这个最高速率下载,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我本人做单位网络的,用的就是企业光纤,家里用ADSL,和本地数据工程师很熟,经常看到他们调试接入层VLAN交换机,所以了解一点的。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上面的解释都很精辟.

网友:
电信4M的宽带 。大概有7台电脑和使用无线网络的手机。。一共 大概10个人在使用4M宽带。、、

我那样的设置到底是设置为每个人的 还是设置给整个带宽的呢??

我自己认为是设置给每个人那么大??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ADSL用户为例,4M的宽带下行设置就是最大400KB,偶尔会超一点,这和交换机的限速有关,上行一般是最大64KB。超过4M的ADSL比如说8M的下行设置就是最大800KB,上行最大128KB。'
==============================
1、ADSL 是非对称网络,它的下行比上行大的多(以用户端为参考点)
2、带宽和限速是两个概念,限速是平均值,瞬间速度是无法限制的。很多用户在使用下载软件时会发现 某个速度略超过“带宽”时,速度回降下来。
3、ADSL 的带宽不是用 VLAN的交换机来限制的。准确点说ADSL就是个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