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集成网卡坏,怎么维修思路?

楼主(2013-02-21):
昨天一个客户打电话让上门看下电脑连不上宽带。我连接时提示错误代码678,我以为是铁通线路或猫的问题,插上电话试电话线通的,猫换个也不管事,我在想是吧网卡坏了,看网卡驱动呀正常,。平127.0.0.1也通的。我还是觉的集成网卡坏了。我插了一张独立的网卡好了。还想求高手点事,这个集成网卡怎么可以修好,怎么样检查那里故障?小弟在此谢谢帮助

网友:
基本不修,直接插独立网卡!

网友:
插独立的就行了,或把集网吹下来,找个好的焊回了

网友:
直接加个集成网卡就好啦

网友:
铭瑄的垃圾,我也遇到过。那东西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直接加了个网卡了事。

网友:
你有没有排除是系统问题啊!!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我用硬盘换个系统,它又能用了!!有些是系统问题哦

网友:
你查看过主板网卡接口了没有啊,我这里有一台电脑出现这种情况:有几次出现10MBPS后来都显示正常就是无法上网,连接宽带也是同你一样的问题,插独立网卡一切正常,后来检测发现是主板网卡接口里面的那个数据针出问题了,如修复,(网卡电路非常简单检测一下是否有3.3V,一般为网卡芯片坏多)换主板网卡接口就可以修复好

网友:
我换一张PCI网卡收了50元不多吧。

网友:
排除软件故障,先加焊网卡芯片 不行直接换掉

网友:
不是系统,就网卡坏民,我换独立网卡了

网友:
碰到一个主板驱动没装上,光装网卡驱动上不了网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