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换想上网本 掉电

楼主(2013-02-21):
收了一个紫光换想的小上网本。一开始跑到0.6A掉电。以为是内存。拆开后静然到0.3A就掉电了。也没有
。CPU是板载的。,都不想修了。有这回经历的吗?
cpu
掉电

网友:
干CPU应该能好 干好了也用不久 所以我都是直接说修不好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这种本一般是CPU散热不好空焊的,加焊时注意点基本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