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板中的12V必须接到电源板12V电感后吗?求助中,改了两次没有成功

楼主(2013-02-21):
如题,12V具体接哪里?有什么讲究,在线等。谢谢师傅们

网友:
12V接vcc啊。。

网友:
是不是把电源板与驱动板的GND和12V和ON/OFF全部断开  ,其中GND不止一条线 3条线, 12V后级怎么找,我是新手不太 懂

网友:
只要是12V都行

网友:
12V后级怎么断不开?改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郁闷,现在改了以后电源灯也不亮了

网友A:
在电路板上找出 12V 地 开关ON/OFF 分三根线连接到改的高压板上就好
12V和地线 焊在25V电容正负极   楼主检测原高压部分是否短路

网友:
谢谢 师傅们,我试试,成功告诉大家 谢谢

网友:
是不是得把驱动板与电源板之间的GND线全部剪掉?还是只剪一条?ON/OFF和12V线不也得剪掉吗?然后再把通用高压板引线接到电源板相应位置?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板上找出 12V 地 开关ON/OFF 分三根线连接到改的高压板上就好
12V和地线 焊在25V电容正负极   楼主 ...

能有图例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有图例说明一下吗?谢谢

1.3M的图片传不上去  要不发你Q上帮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M的图片传不上去  要不发你Q上帮我看下

929432603  加我下

网友D:
有一个12V是去板载的高压电路,你找出那条线焊在上面,再断开这条线去那个高压电路就好了。这条线一般都比较粗,你找找很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12V是去板载的高压电路,你找出那条线焊在上面,再断开这条线去那个高压电路就好了。这条线一般都比较 ...

我能找到那条粗12v得电路,也把线焊在上面了,你说的断开那条去那个高压电路?我不太明白!那条线焊在电路板后还怎么断开去那个高压电路,?我比较笨不好意思

网友C:
图片已上,请帮忙看下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已上,请帮忙看下哪里不对

还一张图片

网友:
目测你是不是把驱动板供电也断了啊

网友:
你剪驱动板的线?   我也是新手  也不太懂  但觉得剪那的线不对吧,你是改高压的  怎么动驱动。

高手们呢!

网友E:
量好12V,GND ONOFF 这三条线(注意这些线是去高压部分的)。然后再把原来的去高压部分的线割断。否则后级有问题,依然不亮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看上面的图太乱拉 我建议你把 驱动板上的线都给焊接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把 新的通用高压板 红线接电源板的12V上  你都找到12V拉应该不难,在把黑线焊接到GND上,
中间的两根应该OF 和ADJ  ADJ是控制亮度的可以部接  OF是激活 高压板的 一定要接 具体是那根我就不好说拉 因为看不清  不过通用高压板上都用标明(你要是找不到你可以把新高压板背面接口的照片给我发下,我给你看看), 你把这个OF线 接到驱动板的 OF位置上(如果驱动板上没标明,那你就随便去驱动板上找个5V的给他接上就可以拉,不过这时候有可能屏在关电脑时是白屏)然后再把去老一体板灯接口方向的12V 断开  就可以拉!!
你要是实在不知道怎么断12V就把 老一体板的灯接口附近的 高压包都给焊掉,再狠点你把 高压控制IC 给焊掉,我看他还保护不(我都不信 小样制不了你!!)!! 这样应该就可以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好12V,GND ONOFF 这三条线(注意这些线是去高压部分的)。然后再把原来的去高压部分的线割断。否则后级有 ...

原来去高压部分有线吗?怎么剪短好像只有电路板吧,我太愚钝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上面的图太乱拉 我建议你把 驱动板上的线都给焊接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把 新的通用高压板 红线接电源板的 ...

太谢谢你了,真心感激你,谢谢,那我就直接把老一体板中了两个升压包去掉一个,谢谢

网友:
真心谢谢你们,感激,这么有耐心。成长一路有你们,谢谢

网友F:
最好都去掉 要是你运气比较好去对拉坏的那个 还好  要是去错拉你还要再拆机器!!
还有就是好了来报下喜啊!!

网友G:
改在电源π型滤波器的最后那个电容那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最好都去掉 要是你运气比较好去对拉坏的那个 还好  要是去错拉你还要再拆机器!!

那我把两个都去掉可以不?真找不到还有哪跟去向原高压板线,能上个图吗?我手机上的,现在传不了图片,我记得一体板都是电路板没有12v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改在电源π型滤波器的最后那个电容那里。。。

改在12v电容上可以吗?一体板如果不接驱动板,有12v和5 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把两个都去掉可以不?真找不到还有哪跟去向原高压板线,能上个图吗?我手机上的,现在传不了图片,我 ...

你要上一体板全背面图 大家才可以给你说  因为一体板电路线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在12v电容上可以吗?一体板如果不接驱动板,有12v和5 v吗?

什么接12V电容上呀? 一体板不接驱动也应该有12V和5V

网友:
看样子LZ好像接错地方了 也剪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把两个都去掉可以不?真找不到还有哪跟去向原高压板线,能上个图吗?我手机上的,现在传不了图片,我 ...

割断不是12V的线,是电路!!  还有可以找到 你看见老一体板升压部分的两个电容的了 就把去他们那里的12V断开就可以拉

网友:
只要是12V就ok。

网友:
一体板图已上,请告诉12V后级在哪里?怎么断开~谢谢

网友:
把这些连线去掉基本就断开了

网友:
红线标的是不是 12V  啊  黑线标的是不是地线呀(你测量下看我说的对不)  我画的红线主板后面是不是有个铁丝连着呀 把他焊接掉, 还有我一般是把 蓝笔圈的都给焊掉!!

网友:
断开12V的目的是让 绿笔标的 电容12V消失  让红笔标的电容该有12V和5V还得有!!!
整好了给个信!!

网友:
好了,谢谢啊,真实曲折啊,以前我是把到驱动板的线剪掉, 够2的吧。没人教,自己一步一步摸索,整了2天了,通过你们涨了很多知识,谢谢你们!

网友:
就接25V电容上 一般板上的12V 空载都有14-16V

网友:
不用剪到去驱动板的线,直接焊在定义角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