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C装WIN7后,英伟达的显卡无法安装驱动

楼主(2013-02-21):
Y460C为双显卡,装WIN7系统后,英伟达的显卡打叉,用驱动精灵安装驱动后,还是打叉并且提示该设备有问题,WINDOW停用该设备

网友:
此机型在Windows 7下需要先安装集成显卡,再安装独立显卡

网友:
G480 我装过几台 不是官网的驱动的会黑屏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一下   另外集显要最后装 然后再装独显的

网友:
先集显再独显, 看看,

网友:
现在的双显卡 机器 真蛋疼啊

网友:
大虾,CMOS设置里面没有集显和独显的选项啊,怎样实施先集显后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