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2jv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2-21):
n82jv机器开始待机0.10,开机0.10-0.78-1.57-1.68有时候会上去有时不会现在等指导,如何下手

网友:
拉外显试下看是否能显

网友:
显卡没过哦

网友:
应该没过显卡

网友:
我也是这样怀疑,但是没敢下手

网友:
这机器 CPU供电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外接不亮,现在还是没法哦,

网友:
不知道那里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