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cp75l-b3 有4-5电容阻值为0正常不

楼主(2013-02-21):
一台ASUS K40IN的  机器   电流到1A左右   不亮机    拿了CPU  测得北桥有4-5个电容阻值是0欧    想问下 这个芯片阻值0欧是正常的  还是芯片坏了     急。。。。。。。。。。

网友:
有几个是正常的~在测测背面~

网友:
背面没有  就芯片上有

网友:
人都跑哪去了     晕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尤其是INTER的,3个左右都没事。放心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好的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