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M-S2H触发不了

楼主(2013-02-21):
触发不了   开机针脚有5V   未触发的时候CPU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没,就算触发了也不一定有。无触发,查触发电路

网友:
不开机因素太多了。。先排除外设~  开关由5V不代表能开机~。。主板开机的还有I/O 和南桥 都要测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图纸?

百度下吧!  触发电路跑线就能修复,图纸是多余的,除非是RSMRST#有问题,有图纸就不用拆桥跑线了

网友:
查下待机电路是不是正常,排针    电池     CMOS跳线,SB供电.32.768是不是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