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BP-VM CSM 点rest才能亮

楼主(2013-02-21):
直接点power不会跑码 cpu不会发热 按住rest2.3秒大多时候可以点亮
点亮后直接提示检测bios设置 保存后就一长两短报警(显卡)?? 在cmos界面刷过2bios了一样 新手 求指导下

网友:
换I/O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是华硕给HP代工的吧你查下复位开关的二极管正常不

网友:
直接加焊桥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还是北桥啊

当然是北桥

网友:
这种架构北桥就是通病  加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