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 不进系统

楼主(2013-02-21):
   开机一直提示ITUNES 恢复模式,迅维有修苹果厉害的不,顺便报上价格 还有自己恢复了报-1 错误!

网友A:
你是怎么变成恢复模式的,是刷机后出现的还是其他情况出现的。办法是有的,但是没看见你的机器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把握,要是X宝买的有可能没戏。

网友:
-1 一般基带,也有是软件问题的,要看什么机,看下还有串号不

网友:
六七百的样子

网友B:
4s-1难搞要是黑机现在无解

网友(2013-03-24):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变成恢复模式的,是刷机后出现的还是其他情况出现的。办法是有的,但是没看见你的机器我也不知道有 ...

不是,4000多的行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s-1难搞要是黑机现在无解

修苹果的地方说是很大很难搞的问题!

网友:
刷机有风险。。。

网友:
我都有一台开机在恢复模式那个画面,刷机就报1611错误,忘高手支招。

网友C:
未知错误-1,排除软件问题,应该就是硬件的基带部分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未知错误-1,排除软件问题,应该就是硬件的基带部分工作不正常了。。。

那是需要换基带IC的吗?那个好换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是需要换基带IC的吗?那个好换嘛?

我遇到的只是基带工作电压不正常,按常规维修啊,先是芯片工作条件,然后才是芯片,不要动不动就换芯片。

网友:
我的4也是开不了机,恢复报错-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只是基带工作电压不正常,按常规维修啊,先是芯片工作条件,然后才是芯片,不要动不动就换芯片。

哦哦  谢谢大师指点!小妹儿技术太菜了啊。。。。

网友:
我遇到的只是基带工作电压不正常,按常规维修啊,先是芯片工作条件,然后才是芯片,不要动不动就换芯片。

王子的泪 -3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