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之怪现象,你绝对想不到的

楼主(2013-02-21):
本人新手以一次装机,把板子固定在机箱上,感觉有点翘,没在意,于是全部装好后,  NND 点不亮,再试还是不行,郁闷之极,拿下来后可以正常点亮。装上去的时候直接用螺丝,还是翘。  郁闷,最后彩发现主板地下还必须先装上6个固定螺丝,呵呵,搞定后正常亮机。新人第一次 勿喷

我也遇见过个你一样的人,主板上没上空心螺丝就直接按主板上去还好没烧板。弄好直接收费一百元。
这个一定要重视,搞不好直接烧主板。

网友:
额,我没有碰到过,还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
只能说你太不专业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问题也非常怪就是,我给客户换华硕的一块AM2的主板,只要放进去就点不亮,拿在外面随便怎么点都百分之百亮。。。后来无奈之下,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发生了,换了一个杂牌的同架构的主板进去,惊奇的一幕发生了,百点百亮!!!

这有可能是因为这块主板有点虚焊了,而且机箱支撑主板的6个螺丝不是很平,主板放进去后有点变形
是机箱问题 还是还是华硕主板问题 这个机箱\主板也闹矛盾哈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一种,客户说圆口键盘鼠标不能用 我开始以为是南桥的问题 把主板拆下来 测机点亮圆口键盘可以用,然后再装进去键盘又不能用, 我就猜测是不是机箱的问题 我就问客户你的机箱换过吗 他说这几天换过 换过之后键盘就不能用了 我就告诉他说机箱出毛病了 ,他说我是新的机箱怎么可能是机箱的毛病 ,我说这就是你机箱的质量问题,他还是不信,我直接再机箱的下面垫一块海绵然后再把主板装进去,装海绵的那孔不上螺丝,上电点,点亮圆口键盘可以用 OK搞定收钱

补充内容 (2013-2-22 14:25):
因为第一个螺丝孔靠近PS/2 所以初步判断就是那里

高手在这里
经验丰富啊
谢谢啊 今天又学了一招儿
这个比较奇特 主板那么多螺丝孔 你是怎么知道垫海绵的螺丝孔短路的 谢谢

网友:
慢慢来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老人都是从新人过来的 一点点进步 一点点提高

网友:
呵呵,那个机箱是HP机箱装华硕的主板就是死活不亮,装那个杂牌的主板死活都能亮!!没办法!!最后给了块杂牌主板给客户!!!

网友:
所以说要多观察,上面的每个地方都是有用的呀。

网友:
要重视啊,搞不好直接烧主板。

网友:
哪个师傅教出来的啊,这点东西都没提醒。

网友:
是你怪,不是板子,哪有装机板子下面不上母口螺丝的

网友:
哎,没烧主板和cpu就万幸了,哎教训啊!

网友:
你踏上了学习电脑方面的第一步了!

网友:
什么都会有第一次的,多动手,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网友:
开始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发生,万事皆有可能,要学习

网友:
这是初学者必要经过的经历,多修修以后就好了,稀奇古怪的事对初学者会碰到很多的,慢慢学吧,着急没用的

网友:
还好你运气好。。主板没被烧掉哦。。。

网友:
我还遇到过奇怪的事,全部装好后进系统发现有很多波浪纹,感觉有干扰,换了机箱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3-04-03):
有这种情况的,主板变形导致不亮机,又赚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