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3-02-21):
郁闷 1.3M的图片也传不上去,求教教我,谢谢
手机

网友:
转换一下格式,或者用QQ截图把图片框一下会小很多,记得用JPG格式

网友:
用美图秀秀把图片变小,然后再发就可以了,我试过

网友:
减肥,减低分辨率,<100K.

网友:
不是高清风景特写什么的图片的话就降低分辨率吧,这样可以显著减少图片体积.
现在一般的手机都会安装几个图片处理软件的,编辑一下就OK了.

网友:
嗯知道啦,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