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uf25V的电解电容可以代换470uf25V的吗

楼主(2013-02-21):
使用在液晶电路板上的 容量太大会不会影响使用
使用

网友:
`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
没问题,修液晶经常这样换/

网友:
ok的放心使用............................

网友:
只要能放得下,可以

网友:
应该是更好一点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ok的,只要耐压值一样,容量差异一点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 可以的

网友:
太没问题了、、、

网友:
没事,电压必须一样或大于,溶质相差不大就可以

网友:
当然没问题啦 容量大了更好 电容顾名思义就是存储电能的 容量小了会带不起负载

网友:
最好把原来一样大小的电容不管好坏一起换了。这样返修会少点。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就换过几次

网友:
没问题啊都这样换的

网友:
我都是这么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