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猫的破解

楼主(2013-02-21):
最近老是有人找我破解安装宽带自带的无线猫,获取超级密码很麻烦,有高人说下都是怎么破解的吗?超级密码怎么轻松获取?大婶来讲讲!!!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研究中。。。。。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比较麻烦

网友A:
需要几百元卖一个,正在筹钱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几百元卖一个,正在筹钱中··········

卖一个     几百??

网友:
太麻烦了  太耗时 有那功夫还不如自己拉宽带

网友:
出几百块买一个,轻松上阵

网友:
楼上几位都会错LZ的意了吧
LZ应该问的是怎样获取电信送的宽带路由无钱猫的超级管理员的密码吧
各种型号的宽带猫破解方法都不同的
不过要是用TTL线的话基本都可以破解

网友:
什么意思,过来看看···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用来噌网的,,那位大师来讲一下,,

网友:
鐧惧害涓

网友:
LZ是说 上电信宽带 电信送的猫,是猫和无线路由一体机
但是被电信屏蔽了无线路由的功能,只能当普通猫用, 要是有超级管理员账号、密码就能打开这一体机的无线+路由的功能
不是破解别人路由器的密码 蹭网
网上有教程,需要用TTL线,不同型号 破解方法不一样

网友B:
华为HG527-c破解超级管理员密码的方法
1.用TTL线连接好电脑串口和路由器的TTL接线处。无线路由猫上的TTL线接口如下图(路由启动后,TTL端的电源端应为+5V+3VGND0V,其余两脚可做好TTL线之后再测试。)
2.先不要通电.在桌面 --开始--所有程序--附件---通讯里---打开超级终端,第一次使用时候,会提示你输入所在地的区号,随便填一下,就按确定就OK!
3.选择COM1(与接的usb口有关)
4.在确定之后,会弹出另一个窗口,先点默认,然后按照HG527a路由的频率选择38400,数据流控制选无。
5.按下确定之后,就会弹出超级终端界面,这时你就可以接通路由的电源,就可以按到下面一样的信息,如果不通,先检查你线路图是不是出错或者你接的线序有问题.
我当时是显示有猫的启动信息了。
6.等到启动信息显示完,屏幕不动了,应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了。
用户名!!Huawei
密码@HuaweiHgw(输入密码是看不见的)输完密码按回车。
然后输入start
然后输入vi /var/curcfg.xml7.就可以在44行看到……Username=”bjcnchgw” Userpassword=”bjcncghw23412332”
这就是超级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
但是有时候出现看不全的问题,比如在超级终端里,一直光标向右却看不到后两位,下一行也没有。干脆用优盘把这个curcfg.xml拷贝出来。在猫上插优盘,然后退出vi。退出的办法是按Esc后,按:,输入!q,就退出了vi。
输入cp /var/curcfg.xml /mnt/usb1_1
就复制到优盘里了,然后用记事本打开curcfg.xml,就可以找全密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HG527-c破解超级管理员密码的方法
1.用TTL线连接好电脑串口和路由器的TTL接线处。无线路由猫上的TTL线 ...

这种还要用TTL线我没有啊,现在都用. TFP下载就有超级密码在里面,我下载一个但是打开全是乱码。

网友C:
电信配送的无线猫,还要破解??
不需要的,我家的就是,要是用笔记本上网的话,在笔记本里创建一个宽带连接,然后输入用户名与密码,点连接就可以上网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信配送的无线猫,还要破解??
不需要的,我家的就是,要是用笔记本上网的话,在笔记本里创建一个宽带连 ...

是不需要破解的啊 , 所以你只能用宽带连接 不能让路由器拨号的,也不能用无线,要是破解好了就可以不用宽带连接了,主要的是可以有无线网!21  OK?

网友:
不同型号 破解方法不一样!有高人会搞!我学不会呀!

网友:
百度复制个超级密码就可以打开屏蔽的路由功能啦!!某些另加密需要其他办法破解

网友:
呵呵,也对哦,现在的手机大多需要上网!能破解的话,就省了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
这个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百度上关于这样的破解大把的

网友:
有个超级密码,但是有些不是这个,尤其是对于光纤无线猫,建议你不要去破解,一个麻烦,二个是你破解能赚多少钱,三个稍有不小心,只能当垃圾丢了。卖个无线路由,轻轻松松赚到一笔。常见的用户和密码有超级帐号:telecomadmin密码:nE7jA%5m……

网友D:
电信送了一个  先破解  进去2次就坏了!!换回来的是有线多口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信送了一个  先破解  进去2次就坏了!!换回来的是有线多口猫.....

你怎么破解的,是不是没有关远程,还坏了!!!

网友:
围观了半天都么明白 路由超级密码度娘就有啊

网友(2013-04-17):
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应该不一定能破解的了   你们见过高手破解过吗

网友:
上海贝尔RG200O-CA的怎样找超级密码

网友:
超级密码很难搞吧

网友:
telecomadmin
nE7jA%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