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开机亮一段时间断电

楼主(2013-02-21):
LG  W1942ST显示器开机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断电,断电后再按电源开关没反应,不能再开机,过一段时间把电源线拔掉再擦上又能正常使用,如此循环,请问是哪个地方故障?

网友:
一体板一体板

网友:
电源板问题

网友:
测一下电源板上的电容是不是符合标称值

网友:
按键代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