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一体板上的5V和EN 灯管是常亮才正常还是闪一下才正常

楼主(2013-02-21):
一体板 接了4根灯管 之后通电 短接了5V和EN 看到屏 闪了一下就灭了 这样子正常吗? 灯管不应该常亮的吗?

网友:
求答案求答案求答案求答案求答案求答案

网友:
常亮正常,在确定你一体板没问题的情况下可能灯管老化掉了,有些一体板要把ADJ接5V高压才能工作

网友:
驱动板好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