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 开机暗屏

楼主(2013-02-21):
HP CQ61 INTEL 独显的主板开机外接正常,内屏暗屏求助!
暗屏

网友:
亲 先排除上半部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搞吧,楼主自己查一下。

网友:
先确定是大致什么问题 是屏 屏显 lcd的话高压板 还有主板 都没确定什么问题 没法详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