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 待机正常 不处罚 求助

楼主(2013-02-21):
接到一台戴尔的N4010 有待机 不触发 有谁知道是什么故障
不触发

网友:
标题都打错,这么粗心怎么搞维修?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太多了。参与触发的BIOS坏了也不行,EC坏了也不行。太多原因。你还是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EC 查一下条件

网友:
这个问题要按照时序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