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 T-LM 啊啊 啊啊

楼主(2013-02-21):
开机就一直报警        不停的报警    CPU那些都有供电     这么办啊啊 啊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
怎么个报警法啊

网友:
描述一下声音呗

网友(点评):
给个电话嘛 我放给你听

网友:
蛋疼 你百度一下电脑报警 就知道了

网友:
既然不想听见声音,测试有没找到问题、把扬声器卸了吧!!!哈哈!

网友:
报警声是什么规律的?根据声音的规律再判断故障

网友:
有没有换过内存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脏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 不插内存跑D0报警  插了内存就跑D2

网友:
测下 背面CUP到北桥的数据线  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2013-10-26):
是 不跑码 开机一直报警吧 CPU风扇底座的问题 腐蚀CPU下面的数据线

楼主:
加焊南桥顺利跑马   但显示器黑屏   有信号输出     键盘不能用     应该是没有自检完      外接设备全部取了  最后南桥也换了 还是那样

楼主:
     真心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2014-01-04):
我又遇到这问题了啊,快疯了哦

楼主(2014-02-03):
引用 网友A:
我又遇到这问题了啊,快疯了哦

又换了一个南桥  好了

网友:
这是要闹那样,度娘是多么好的工具吧,

网友:
这个板子修复的陈本太高啊

楼主(2014-04-19):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如果没跑码的话都是主板u座后断线了,很常见

恩    断线这种情况我也经常遇见   一般都是公司里面    开的空调        主机背面有水  久了就导致后面腐蚀断线了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什么情况 ,再逐一排除去。

网友(2016-05-12):
这个板子南桥有这么容易坏?

网友(2016-10-23):
我也一直在修呢

网友:
你们的开机报警可以显示画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