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B450的BIOS密码 芯片是哪一个!

楼主(2013-02-21):
我在 网上找了个IO背面的BIOS刷了 密码还是依旧有! 谁能告诉我 B450的密码是在哪个芯片里面?

网友:
这机器好像没专用密码芯片,清除coms试试

网友:
刷了BIOS之后在放下电就好

网友:
表情 工 这是  要

网友:
bios密码是在南桥bios芯片里还是io的bios里啊???

网友:
看有没有25开头的八角芯片

网友:
写个BIOS就可以啦!南桥边上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