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不跑马。

楼主(2013-02-21):
今收到一块华硕P5KPL (775)的主板,测得电压全部正常,短接复位针脚,诊断卡RESET灯闪一下即灭。换过CPU,刷过BIOS,结果还是一样。请各位大家多多指点。
华硕

网友:
压过桥吗?

网友:
测量CPU复位和PG信号有没1点几V,正常查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