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问题求助

楼主(2013-02-21):
四根灯管坏了一根 把它的电源下直接剪断 并在其它一根灯管上能不能用 有谁试过的么

网友:
就算能用也会亮暗不一样

网友:
一定是不能用

网友:
有牌子的基本上不能用,杂版的有些可以,要是灯管坏了尽量换了,楼主的方法不行,就算能用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