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通用高压条

楼主(2013-02-21):
请教个问题,换了个通用屏自带高压条。现在能正常显示,但是一碰到类似刷新。屏幕灯光就开始闪烁。

网友:
请指点下我这个新手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通用条太流了吧,还是功率不够

网友:
EN跳变不?

网友A:
再换一条试试,功率大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条试试,功率大点的

无法换,因为是通用屏自带高压条,就是屏的电路板带有高压条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换,因为是通用屏自带高压条,就是屏的电路板带有高压条功能的。

你的意思是LED的? 那就只能换屏了 ·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排除下

网友:
就是这种LED屏自带高压条的。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一样

网友:
三星的笔记本,测到11.49V的

网友:
这种是网上买的通用的,你和客服说下情况

网友:
通用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吧/看工作条件吧,看开启有没有变动

网友:
你这通用的条,质量不行,,

网友:
估计电压不对吧......有12V5V19V的区别.....还有可能ON和亮度调节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