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屏白屏不升压

楼主(2013-02-21):
该屏型号为P190MWW3,19寸双灯LCD,

最早故障为用不久(大概1小时到2小时)就白屏,关了再开正常,关了再开最多几分钟就白屏,关很久再开,又可以用1小时左右。

还原故障,确实发现白屏,在白屏的时候量了电压,发现VDDA已经降为4.87V,关了再开,能升压到19V,

加焊升压芯片17073ETJ后,彻底白屏,加焊的时候我就对着这个芯片四周,吹了吹,但发现加焊后,芯片有几个脚连锡了,遂定了芯片,今天刚到,换上以后,仍然白屏,量VDDA居然为0V,再测,发现屏保险电阻已击穿,换之,现在情况还是白屏,电压如下
VDDA:4.87V
VCOM1:2.12V
SW:5.11V
VGH1:3.62V
DVDD:3.27V
正常时候的测量数据忘了记录了,芯片方案是17073ETJ和MTD003-LF-02
还有一个现象是,最早发现上面一个标为100的电感,屏上有滋滋的声音,疑为此电感发出的,但不知道这个电感用什么代换,找来找去,找不到这样的圆形电感,

请教大家,现在应该是怎么操作?

网友(点评):
可以外接一个19V看看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更换一下17073ETJ

网友:
找个电感重小到大的换试试

网友:
遇到过搞了好久搞不定,后来觉得是屏坏了。就没在往下修返客户了。

网友:
估计后电感后面的电路有短路。

网友:
技术真好,好葱白

网友A:
不升压一般是17073ETJ损不,当然要先排除+12V,-10的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升压一般是17073ETJ损不,当然要先排除+12V,-10的负载有没有短路。

多谢指点,,我再换换试试

网友B:
那个电感是不是升压电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感是不是升压电感啊

电感就是升压用的,感觉修复率不高。上次修好一台,没有用几天又坏了。估计液晶屏内部有问题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升压19伏 的滤波电容

网友:
我遇到了和楼主同样故障的显示屏,楼主给我指点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