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S笔记本触发后不显示,内存没有时钟

楼主(2013-02-21):
华硕X85S笔记本触发不显示。电流在0.8A左右。测内存没有时钟。
内存时钟芯片1.8V供电正常。M_FWDSDCLKOA,M_FWDSDCLKOA#的电压在0.92V左右。用示波器测每3秒有个电频跳变。手上暂时没有该芯片。求高手解惑。

查了资料。有人高说有可能显卡虚焊导致的。打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发现一个点无穷大,说明显卡虚焊了。掉的点是PCIEG_TXN10,估计是PCI总线不满足导致内存时钟没有出来。加焊北桥后PCIEG_TXN10对地阻值正常,机器正常点亮。顺便说一下,机器正常后测M_FWDSDCLKOA,M_FWDSDCLKOA#的电压还是0.92V左右,说明北桥过来的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该不会是内存坏吧。。。

网友:
这个本子显卡爱坏!!!

网友:
白桥也容易虚汗

网友:
看下供电3.3 1.5有没有,开启ENe没有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打显卡跟北桥的耦合电容的对地阻值发现PCIEG_TXN10对地无穷大,显卡虚焊。加焊显卡芯片问题修复。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散热片固定螺丝焊帽锡很薄,容易脱落,一脱落,显卡就焦了,直接换个芯片就OK,这个显卡不贵,遇到两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