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插电池适配器没电流

楼主(2013-02-21):
G475插电池适配器没电流 单用其中一个没问题 各位修过吗
就是单用 直流电源能进入系统 电流正常
当一插上电池 直流电源电流会变为0A
电脑关机 但是开关键还在闪灯 电池是新换的 新旧电池也一样

网友:
我的acer的貌似也是如此插电池结果把主板烧了,现在主板上面VIN对GND短路!!

我汗 别吓我吖

网友:
这个应该充放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都是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着重检测 充放电芯片  管子什么的肯定没问题   我遇见过 电源和电池 单独放电都没问题  一插到一起就短路  结果是管子坏了但是他的 p沟道的管子

网友:
各位 修好了 换个充放电芯片后不会掉电,但是进入系统发现提示充电但没有充电电流,后再测发现充电的PWM电路电流反馈的电阻阻值变大,20欧变成20M,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