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分区丢失怎么办?

楼主(2013-02-21):
250G的,数据就占200G,有很多电影还有资料图片(客户还非要电影TNND),我用DISKMAN扫了下,能扫到文件,但拷贝的话很费时间,只有一个分区是不是不能用DISKMAN重建分区表?求大神
硬盘
文件

网友:
硬盘是因为直接插拔导致硬盘分区丢失,DISKMAN里显示(未格式化)

网友:
用Winhex:
1. 先看一下DBR,如果正常,可以手工重建分区表。
2. DBR被破坏,查找到备份的DBR,然后恢复DBR,再手工重建分区表。
3. 备份DBR也被破坏,这样就麻烦一些,需要计算各参数重建DBR,再手工重建分区表。

网友:
DataExplore Data Recovery或者R-Studio都可以恢复分区丢失,提示未格式化

网友:
使软件慢慢找回来恢复了,搞了一晚上

网友:
用Diskgen搜索分区试试。

网友:
我也是用后面的办法~恢复~保
住数据是首先得!

网友(2013-03-28):
重建dbr 有详细教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