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3-02-21):
用镊子短接路线风扇转动各项电压值正常,只有蓝色线-8V左右。接好主板就不启动。我已经确定是电源的问题高手告诉我要检查电源的那个位置。

网友:
电源上的电容很容易坏!多查查

网友:
电源上的电容很容易坏!

网友:
看看大电容旁边的三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