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暗屏求助

楼主(2013-02-21):
现在手上有一台DELL D630 ,14.1寸LCD。。故障暗屏。测过,屏没问题。 高压板有3V,5V,19V。。 初步认为高压板的问题。但是换上新订回来的高压板,故障依旧。。没什么想法了, 求各位大神赐教。。。

补充内容 (2013-2-22 11:19):
单接灯管上去,灯管也是不亮的。。 用灯管试测工具,测到屏是会亮的。。 难道订回来的高压有问题?

网友A:
试换条灯管看看

网友:
灯管问题 换一个

网友:
供电和开启电压都有了,那就可能是高压条和灯管的问题了,自己再试试

网友:
测试开启有没,主要看跟屏亮的时候是不是同步出来的电压就能确定开启

网友:
就是呀。。楼主怎么就没找个灯管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换条灯管看看

他不说屏没有问题吗?

网友:
用通用高压接机器上的屏,再用自己的屏接到他的高压条上

网友:
很明显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撒;高压条都试过了;为什么不换灯管呢

网友:
单单接灯管上去,也是不亮的。。。应该可以排除灯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