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样改高压板做测试灯管 这样接法对嘛?

楼主(2013-02-21):
我这样的接法的对嘛,没接开关信号那个。 只接了地和12V,我看见有些高压板不用接开关信号都可以点亮屏的,为什么我的不亮了?
在论坛找了下 是接电阻串联到12V与开关信号嘛?电阻有要求的值多大的?
请教各位大哥教下我!

网友:
不接是不会亮的,也简单只要接3V或者5V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要接开启信号引脚的,3.3v就可以了

网友:
开启与电源之间连个电阻  10K就行

网友A:
通常我们测试新买高压条都是 ON VCC 连一起就可以点亮  不过有的高压条是低电平开启 所以就不用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我们测试新买高压条都是 ON VCC 连一起就可以点亮  不过有的高压条是低电平开启 所以就不用接

怎么判定高压条是低电平开启呢?

网友:
接好VCC 地 如果亮了就是低电平开  不亮就是高电平开

网友:
把ON 跟VIN连起来就好了可调电源调5V

网友:
on接12V也可以亮,不接电阻也OK。

网友:
最简单的法:用旧台式机电源的12V  5V 和地 直接接上就行了

网友B:
你的板子ON是开启端,要接电阻到正极。ADJ是亮度调整端。其它两脚你接的正确,一个是电源端,一个是接地端。

补充内容 (2013-2-24 22:07):
是电源的正极,不是电阻的正极,打错了。

网友:
好像要接3根线吧 不接会不亮的

网友:
从主板找个7805接上就可以了啊。。看看7805的脚位,做好了可以测灯管用。。同意的举手啊

网友:
不用那个麻烦接个100K电阻到12V  只要开关管有2V电压就能开 再加个开关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ON是开启端,要接电阻到正极。ADJ是亮度调整端。其它两脚你接的正确,一个是电源端,一个是接地端。 ...

电阻有正负?

网友:
打错了,是电源的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