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BENQ,大换血

楼主(2013-02-21):
前两天收到一台明基的本,验机时电流表显示短路,就暂时放到了一边,今天有空收拾下,拆机后发现VIN短路,在CPU风扇下面烧坏了一个大窟窿,用烧机打法也没烧出哪里短路,就只觉得烧坏了的那个地方有点微热,于是乎照着电路图一路一路排查,结果很失望啊,都拆干净了还是短,情急之下小弟这样做了

再次加电,效果很感人

上屏效果也不错哦(屏的开启电压没有,半路上又飞过来条线)

可是这个样子没办法交货啊,那整理下吧

看样子效果还不错

来个装好的效果图吧

全程就是这个样子的,老鸟勿喷哦,新手很有成就感呢,谢谢大家赏光浏览哦

网友:
你这线飞的,飞了几根线啊

网友:
我也想学修笔记本

网友:
飞成这样子估计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高手,估计我是修不好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了。

网友:
是主板短路了吧?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
楼主:是否能教教我,你那几根线是如何飞的。

网友:
好歹也说一下每根线飞的原因吧。

网友:
会飞线的,我认为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这还叫菜鸟啊,这线飞的,如果是菜鸟的话,知道线怎么飞吗,太谦虚了

网友:
就看上面全是线,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这飞线  飞的有些害怕,,

网友:
楼主好技术  飞线高手

网友:
这样要把前面的主供电断开

网友:
肯定vin短路烧坏的那个地方板层还有还有短路,再烧烧再刮一刮,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不错,感觉飞线飞的太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