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来也:新春秒杀技嘉945PL-S3P

楼主(2013-02-21):
      大家 年过的愉快吗?反正我过年期间猛看海贼王和火影还有美剧,终于把拉下来的片子看完了。啧啧,2部动画作者画了10年,估计还能再画个10年,哎,这生意做的多爽,可惜自己没那个本事。羡慕归羡慕,看到几个同行年前都买车了,哎,自己还是一辆老婆陪嫁的电动车,冒寒风顶飞雪,苦点小钱。真嫉妒那些做大的同行,你们怎么就这么会做生意呢?!!唉,没得生意啊,都要关门了,一想到马上就要交房租,还有儿子要上幼儿园,头就大了。干活吧,命苦,只有把活干吧,什么时候赚到钱什么时候才能舒服,这就是命运吧。
      穿上工作服(隔壁房东给的一件蓝色衣服)拿起一片主板,看了一下,不是全集成的,本来不想搞,因为全集成的好卖;想到自己手上没有这个类型的板子,就先弄下看看。
     型号:技嘉GA-945PL-S3P
     症状:看了一下标签,写的是南桥坏,当时没去迅维的时候修过。
     过程:测PCI A14对地阻值200多,正常。上电,发现原来是没有3.3V待机   电压。看来以前严重误判了。测试1117,5V输入只有0.34V,看来是5VDUAL出问题了。

看了一下,原来当初自己把1117换掉了,还是么有3.3V电压出来就以为桥坏拉低了这个电压,误判啊,绝对是误判。找了一张差不多的PDF,看了一下5VDUAL的由来,找到一个9435的MOS管,测量后发现1脚有5V输入,但是其他2脚均无电压。

这个管子在内存槽子附近,

型号是9435,拆下后,再看看,上边糊了,看来是烧坏了。

在论坛上查了一下,貌似没有代换的!!好在我有强大的200片料板的支持,就在“故纸堆”翻来翻去,连续翻了10几片都没找到这个矮搓搓,真是不爽。拿到一片华硕P43的主板,上边有个长的跟它差不多了,心想,估计一样用,代换一下看看,这些所谓的一线大厂就是喜欢弄这些不好找到的芯片。

就上图这个矮戳戳,换上后,3.3V待机有了,

插上内存显卡上电,跑马正常了,点亮显示器了。

接上硬盘等,试机正常,顺便用此机器发帖混点分。下次要代换这个矮搓搓的,可以参考本帖。

总结:目测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当年一开始就看到这个元件烧坏了,就不会判断桥挂了,不过这个芯片躲在阴暗的地方,一般是不会注意到的 。

补充内容 (2013-2-28 17:24):
今日秒修昂达G31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测CPU无供电,RT8802A 1脚无EN,跑电路到一个702小MOS管和一个三极管,更换这2个后OK。2个管子在一起,不仔细看以为都是三极管或者都是MOS管

网友(点评):
那个管子不用也可以的,,直接把输入连到输出就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懂,你说的9435和1117是怎么联系的,你的图我看不明白.

网友(点评):
很简单,就是9435输出5VSB给1117,现在9435坏了,1117得不到5V,所以1117没有3。3V输出,换了9435后,总是解决。

网友:
有时误判也难免的

网友:
看楼主的图纸应该是双路供电,在SLP_S3出来之前是5VSB经过393   9435出来5VSUAL   5VDUAL再经过1117转换出3VSB   至于说SLP_S3出来后  就不清楚了   楼主给的图纸不全

网友:
q43应为P管

网友:
看来理论知识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3脚有5V电压输入吧

我想3脚应该是有5V 才对啊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感觉图纸对不上

网友(点评):
找了一个差不多型号的技嘉图纸参考的,没找到这个一样的图纸

网友:
看来以前楼主没有注意到1117是否有电压输入,只凭没有3.3V输出就判是后极拉低了?

网友(点评):
以前不会修,自己瞎捣鼓的

网友:
新手问个弱弱的问题:楼主如何判断是5VDUAL有问题的

网友:
还是说:1117没有输入的5VSB?然后查5VSB的来源找到这个3945.。。。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

网友:
要是没有这个9435代换,其实也有解决办法吧。就是直接从9435的待机5v脚引一条线,拉到1117的第3脚,应该就修好了。

网友(点评):
拉那么长的线,难看死了,还是找到件代换一下比较好

网友:
看过,也是你那句,很多朋友都有有车有房了,要努力啊

网友:
误判也能让自己挣钱的了

网友:
看不太懂呢,还是要努力打基本功,向楼主学习

网友:
9435的MOS管难道是个双管?好找吧

网友:
这个板好像此类毛病比较多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啊!看来楼主功力不错。

网友(2014-02-18):
一般我都是拆了那个管就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