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 CPU温度 上升 报警 然后死机.开不开机 求高手

楼主(2013-02-21):
梅捷主板 CPU温度 上升 报警 然后死机.开不开机
开机 没运行 东西的 时候 或者 运行小游戏的 时候 没什么问题。但是 运行 大型网络游戏的时候 ,就报警 掉电了!
经过用软件检测 是 CPU 温度过高引起的 ,CPU供电芯片  和 CPU 的那几个滤波电容换光了 还是不行! 现在不知道 怎么修了!
刷过BIOS 换过CPU  内存显卡 风扇 硬盘 电源

网友:
你测一下 没运行游戏时温度高不高,换个IO试试。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io是有检测cpu温度的。

网友:
IO,有关VID电压。。。。。。。。

网友:
IO换过没 , 有可能是IO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