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用一会儿就黑屏

楼主(2013-02-21):
中午接到一台LG的w1943s显示器,使用十多分钟就会暗屏,灯管已经测试过没问题,手上没有通用版代换,驱动板和高压板中的哪块板问题大些,在线等待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高压板出现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正在查

网友:
脱焊得可能性大,慢慢查吧

网友:
这个使用长时间会黑屏一般灯管没有问题就去保护吧,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出现问题可能性大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保护时间长了不会烧板吧

不会的,我已经去了好多台了,不过是不同品牌的

网友:
建议直接上高压板改下,试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我已经去了好多台了,不过是不同品牌的

已经按楼主说的去保护了,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今天我遇到一台开机亮一下就暗,灯管测试都是好的,个电压均正常,也在郁闷中,考虑是否去保护

网友:
楼主换通用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跟着大家学习了!!!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我正在修这台22寸的也是这个问题,给我越修毛病越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我已经去了好多台了,不过是不同品牌的

宁愿不修都不能去保护敷衍了事,去保护只是维修判断的一种手段,时间久了说大了引发火灾伤人命,说小了烧板子~

网友:
把电容换了  高压加焊一下 很可能高压问题  建议该高压

网友:
灯管要确定没事,没漏电,一般电源板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保护时间长了不会烧板吧

时间久了会出现一半亮  一半暗    我个人不建议去保护

网友:
不要懒了必须换灯管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改高压吧建议你

网友:
谁遇到过用半小时就黑屏的惠普显示器,不知道哪的原因求高手帮忙

网友:
有时候我换了灯管还会闪下 我就断保护  就没事 其实没什么 !我也经常用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