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机报错“NTLDR is missing ”的补救方法!(不重装系统!)

楼主(2013-02-21):
哪位大哥知道开机时报错“NTLDR is missing ”的解决方案!越简单越好!(不重装系统!)

网友:
      朋友,你的介绍太笼统了。而且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对待,
一个人遇到的问题和另一个人遇到的问题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如果问题很严重,一味的想找个简单的方法解决也不现实。

网友A:
系统文件NTLDR丢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PE启动,从相同的系统复制一个NTLDR文件到C盘根目录。如果还是报错,检查内存条是否接触良好或故障。

网友B:
ntldr是启动系统时需要的,当此文件丢失时,我们可以从安装光盘上进行提取,方法是:
1、进入系统故障恢复控制台。
2、转到C盘。
3、输入"copy X:\I386\NTLDR c:\"(说明:X为光驱盘符)并回车,
如果系统提示要否覆盖则按下"Y",之后输入exit命令退出控制台重新启动即可。

还可以用光盘或U盘进pe系统里面copy过来也行

网友:
试过管用,谢谢了

网友:
我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要装系统

网友(2013-06-11):
引用 网友A:
系统文件NTLDR丢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PE启动,从相同的系统复制一个NTLDR文件到C盘根目录。如果还是报错 ...

相同的系统是指原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tldr是启动系统时需要的,当此文件丢失时,我们可以从安装光盘上进行提取,方法是:
1、进入系统故障恢复 ...

说得好!赞一下!

网友:
如果是硬盘坏了文件丢失呢

网友C:
这种情况也不好说,有些试过用替换文件的方式,也还是不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也不好说,有些试过用替换文件的方式,也还是不能正常进系统

必须是跟原系统相同版本的文件替换才可以。

网友:
用U盘PE进去  重写引导

网友:
用磁盘精灵 重建MBR

网友:
试试磁盘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