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LD7552芯片电源

楼主(2013-02-21):
一台AOC显示器,电源板型号是715G2824-2,电源芯片是LD7552DPS,现在的问题是电压波动,5V只有3.3V左右,12V从10V到20多伏波动。此芯片4脚接对地接的是一电容,试用LD7552CS代换(4脚换成100K电阻)故障现象一样,买回LD7552DPS换上去故障现象也一样。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搞了。
次级滤波部分的电容,二极管都检查了,光耦,TL431也换过。高压部分没有短路,LD7552芯片供电脚的二极管,电容都换过。LD7552的3脚电压始终波动,这个脚通过3个电阻到300V,按理说,这种现象只有怀疑电源芯片了,可我在网上买的10片LD7552DPS芯片,已换了几片了,没有改善。这些芯片不会都是打磨的吧。
曾经我以为电源部分我都能搞定,现在真的有点绝望,没有思路了。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查开关管G极和S极上的电阻

网友:
次级侧有没有个稳压管 看坏了没有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你断开高压试试。

网友:
稳压二极管,保护电路等,一般都修的好

网友:
早修好了,是TL431回路的稳压管不稳定,直接拆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