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公司网页CPU就达100%?

楼主(2013-02-21):
从网上查看了这方面的原因,可是试过来了也不行,杀毒也没有。可是关闭网页CPU就恢复正常了。请大侠们有好的办法吗?
补充:此图为我计算机的配置,出现此情况是我安装新系统,且在安装前将C分区也进行了格式化,用U盘启动电脑店软件进行安装的新系统,安装完毕后打开网页就出现CPU达99%的问题。

真怪呀,我多年的电脑爱好者遇到这样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拉。朋友们介绍说安装个OPERA(欧朋浏览器),确实CPU使用率不到10%,可是单位网页上连接的软件却如何也打不开,看来非IE内核的浏览才能打开,试验了多次,单位网页上的插件软件,唯有用IE浏览器才能打开,或提示安装插件,而OPERA浏览器打开界面后,单位网页上连接的软件可以登陆,可是内容一点也打不开。怪事呀。

补充内容 (2013-2-28 14:27):
已经解决了:安装SP2非GHOST版本的,确实CPU正常了。可是安装这样的系统,其网卡等驱动需要一个个安装。尤其是网卡,唯有安装个万能驱动才解决了,因为那样老的网卡从网上找都不好找。谢谢各位了!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SP3不行,而SP2可以的问题,现在还不太清楚。

网友:
用遨游或者360浏览器试试吧,他们也是IE核心。

网友:
和用什么浏览器没关系吧,是打开所有网页还是只打开公司网页cpu占用高呀?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病毒的问题;试下安装原版就知道了,因为GHO版很多都是有病毒或木马的情况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系统包在别的机器上装了没问题,要是没问题,单位的电脑硬盘里有病毒,先把数据备份出来,对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再试下,再不行换个硬盘吧,再不行换内存,再不行换CPU,还是不行就和领导讲他自己抱电脑去顶楼抛出去好了

网友:
硬盘有病毒的话,为什么用软件杀毒却没有呀?

网友:
用搜狗浏览器看看

网友:
安的什么杀毒软件就装什么的浏览器,估计杀毒软件除了它本身的浏览器不杀外,其它的通“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系统包在别的机器上装了没问题,要是没问题,单位的电脑硬盘里有病毒,先把数据备份出来,对硬盘 ...

今天把硬盘换了一个,刚安装上系统就打开公司的网页CPU使用率就达到100%,难道是主板的问题吗?抑或是CPU的问题?可是用鲁大师检测CPU温度也不高呀。

网友B:
应该是网页脚本的问题吧,另外说一下,你的u热量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网页脚本的问题吧,另外说一下,你的u热量很大的

u热量如果很大的话,为什么用鲁大师检测CPU温度也很正常呀,基本上40度左右.??

网友:
把你的IE卸载了吧,安装另一个版本的,看进程你的好像用的是6.0的版本,建议更新版本试试。

网友:
945G的板子,奔腾D915的U。
先把硬盘数据线接口用橡皮或酒精擦一下、或者换一根新的上机再试。
如果还是老样子,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检测一下并修复。
还不行的话,找个老一点前两年的系统盘装装看,然后再打补丁升级。

网友C:
是不是你公司的网站有些特殊的元素导致你的浏览器不感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公司的网站有些特殊的元素导致你的浏览器不感冒啊?

可能吧,公司网站上的插件太多了。

网友:
你装的系统或者浏览器有问题吧

网友:
360浏览器5.0是ie内核的,高版本的更换成chrome内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