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触发电流0.22A后掉电秒准秒杀

楼主(2013-02-21):
客户送来一台宏基4736zg。待机电流0.01A,触发后电流上升到0.22A掉电。拆机后先做基础工作,查各大电感,RTC电池电压。在查RTC电池的时候发现小钮扣已经没电了。换新钮扣后电流刷刷的上来了,机器点亮,秒杀。运行一会无问题后关机准备装起来的时候顺便量了一下电池电压。发现原来3.03V的电池电压只有2.78V了,而且在快速的下降,看来哪里漏电了。找出电路图发现电池电压+RTCBATT经R1788与双肖特基二极管D52后变成+RTCVCC进了南桥。 手上没有点位图,只好一点点跑线路了,这个板子跟手上的电路图有点不同,在南桥旁边共找到4个电阻和2个电容跟它相连。直接割断双二极管与南桥之间的主线路,电池电压上来了,说明不是双二极管的故障,补好线后依次拆南桥旁的小电容,电池电压上来了,回到3.02V,故障完全解决。写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跟兄弟们说一下,有时候秒杀本本的时候得细心一点,不能因为秒杀了就速战速决,特别是新手在维修的时候最好问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故障,大部分的故障都有它的必然性。就像这一款机器,如果直接换了电池就交给客户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还是会给您送回来的,估计用个十来天电池电压就放光了。

牛B
仁宝板子漏电的很多,楼主说不定你加热一下主板他就好了呢。另取下电容后有量过电容是坏的吗?

网友:
  楼主细心,新手学习了,自己有时候有的问题解决了,就没有在去深究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后得多注意了,,,

网友:
还是老师傅经验多呀,学习了

网友:
值得学习的思路与经验;见教了

网友:
漏电 通常是 电容失效了。。    拆掉 或是换掉 即可。
这个 型号的机子 基地是有 点位图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俺们新手学习和借鉴

网友:
楼主细心,有很多电池没有电都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为啥割断通往南桥的通路,就能判定肖基特双二极管就是好的呢?

网友:
这人上海值得学习..............

网友:
因为割断的线路在南桥与双二极管中间。电池电压经双二极管过来再到南桥,割断后可以直接判断双二极管的性能。毕竟用万用表在线测量漏电有点难度。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很好的维修

网友:
高手太快了

网友:
电容问题引起的漏电

网友:
很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要是电容漏电能够直接用万用表测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有时候还真没注意

网友:
说的很详细,很仔细,看来楼主是个经验丰富的高手。受教了。

网友:
分析的真透彻啊